麻烦各位帮忙看是这是什么型号的板子 板号是多少

楼主(2011-07-22):
需要换板 但不知道型号 请各位帮忙识别一下 什么机器上面用这板子 还有板号是多少

网友:
什么品牌的

网友:
没修到过,什么问题?

网友:
精英的老板子。你这图太小,看不清板号

网友:
  板号在内存糟贴纸上 贴纸没有了

网友:
笔记本型号是新蓝 Dfree 2000A

网友:
应该是华硕的吧   型号忘记了

网友:
看样子是精英的

网友:
这个板子估计难找了。。。

网友:
感觉像神州上面的板子

网友:
呵呵。。这个应该CPU架子下面 会经常断电阻呢,,看看吧/。;//

网友:
个人感觉asus

网友:
这板子肯定是精英的

网友:
是新蓝的 我修到过

网友:
楼主,教你一个死方法,你看主板上面那些几排在一起的数字编号和数字长的编号

网友:
应该是精英G320。如果找不到的话,它应该还有某个型号能通用的INTEL板。

网友:
精英的这批板是笔记本史上最垃圾的板。完全没有任何成熟度可言,就拉出来开卖了。

网友:
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,还是维修吧!

网友:
好像是个华硕的主板,这么大个的,估计市面上应该没有的卖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