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主板,开机不显示

楼主(2011-07-22):
今天客户拿来一台台式机,昂达的主板,AMD4800双核CPU,说开机不显示,拿过来上电开机,果然不显示,客户说如果运气好的话,就可以开机,进系统。难道还有运气开机法?呵呵! 我以为是内存的事,他配了3根1G2带内存,我一根根试了,真的运气开机。主板也电容也没有问题。查了还久也不没有想明白,后来到同行那里试了下,换了一个AMD的U,主板亮了。换版试也可以。但是上客户的U就是点不亮机。
U有问题会不会U风扇转,硬盘转,就是不亮,不显示。U坏可能导致U供电不足吗?
求解

网友(点评):
遇到这类问题,我都是先洗洗刷刷CPU

网友:
有没有升级过 BIOS

网友:
没有 !!   换个U可以亮机

网友:
chinachenhua -10 灌水哥。。。。这样搞啊。那是要付出代价的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换过u就ok了啊!

网友:
amd的U出问题的可能性多啊

网友:
U坏了搞那么复杂,晕啊

网友:
应该是CPU座或是桥虚焊了

网友:
MD U坏的多 楼主检测卡跑什么马啊

网友:
这是CPU的问题。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。AMD的U总是出些奇怪的问题。上次我装的一台旧机子,上的一个4800的U 有时可以进PE。有时又起不起来。要不就起来得很慢。最后还是换了一个U才好的。

网友:
AMD 的U会出这种问题。吹吹你的U说不定运气更好

网友:
AMD的U就是怎么怪

网友:
AM2  AMD的CPU容易坏  用风枪吹下可能会好, 但用不久

网友:
AMD的U你最好先换U试吧。

网友:
用洗板水刷刷CPU的阵脚试试

网友:
有可能是个只U处于监界了。AMD的U坏的机率都几高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