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Z99D

楼主(2011-07-22):
今天收到一台 ASUS Z99D的机子。检查发现CPU供电短路。不知道什么引起的   请各位大虾指点。多谢了!

网友:
这么笼统,看看CPU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,周围的元件有没有短路。。。或者直接烧机

网友:
没法说,能照成短路的有很多的

网友:
短路了就排短路啊,一个一个的排除

网友:
把CPU下了再打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