瀚视奇HI221D怪毛病

楼主(2011-07-22):
今天一同行瀚视奇HI221D,开机一会开始一明一黑的开始闪,拆机,看电容没有明显坏,于是直接去高压保护,无果,再换通用高压条,无果,然后换高压供电电容,无果,然后再换431,光耦无果,郁闷中,求解.此中间发现,高压供电超过20V就黑屏.

网友:
换灯管吧..不用想了..

网友:
高压供电超过20v? 没有稳压吗 换光偶试试

网友:
你都换了通用高压也不行,电源呢?灯管也试过了?

网友:
电源电源正常吗??先确定灯管有问题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