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SUREPOS 500 主板问题

楼主(2011-07-22):
IBM Surepos 500 是电脑式收银机, 主板是INTEL 845GV, 分别有几个款式, 号型不同, 但是集体上大同小异, 例如 :X7KT100, X7KT180 或 X7KT190。小弟找不到解决方案,网上也没有相关资料,恳请各位大大帮忙。

外观和主板, 如图:

开机和一般电脑一样,开机经过BIOS然后进入视窗。

问题1:

开机右上角检验到F7属正常:

但是有些开机到了5D后就停机了,不会检验硬盘,这是为何呢?

问题2:

系统正常开机如此:

进入BIOS也想一般电脑一样:

但是有些主板开机却是如此:

内接屏幕看到如此,外接屏幕完全不显示。多数是面对这问题。恳请各位大大帮忙!!

其他配件和图片:

网友:
我看了半天,都没有看懂。第一是你的图片太大、太多了。第二你的错别字一堆。

网友:
好简单的问题, 1:为何开机BIOS检验到5D就当机,5D不过就不能继续。 5D代表什么?
问题2:看了图片应该会明白了嘛。 正常开机可以看完整个画面。 开机只可以看到左上角的位置, 或是有重叠画面, 字体还是模糊的。分辨率低而却没得调整。 简单说 :开机看不完整个画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