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加电一般怎么检查

楼主(2011-07-22):
开机电路怎么查

网友:
按开机条件来查,,

网友:
我觉得应该按主板上电时序查吧!

网友:
查开机电路,绿线相连的东西

网友:
红林维修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先排除主板是否短路,然后按照主板的上电时序查

网友:
首先查coms跳线,然后不插12V电源,看开机不,然后看有没有短路,最后查开机电路I/O是否又开机功能,是否又开机芯片

网友:
开机针,复位针有没有电压,3vsb  晶振,那些查查吧,,,,,一般io、桥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