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就显示EO,且报警,

楼主(2011-07-22):
开机就显示EO,且报警,没有跑C0,C1等代码,这是哪里出问题?请指教.

网友:
u换过吗?可能性哒

网友:
什么板子,G31 ? 945 换U试一试  查看下内存工作条件 换内存试一试

网友:
主板各电压都正常吗?

网友:
没检测到内存。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两次一次是维修时用的U有问题
换个直接过了,顺便你看看U的MOS管烫不烫,第2种就是刷BIOS

网友:
刷BOIS吧!和我的一样

网友:
有报警应该CPU工作了。换个内存试下。如果是AMD的板也要考虑下CPU坏的可能性

网友:
应该是内存报警

网友:
内存有电压没有

网友:
看起来时不过CPU,你换过吗,刷个BIOS

网友:
给内存那个八脚芯片供电的没有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