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件不能被删除,用文件粉碎器也不行啊!!!

楼主(2011-07-22):
今天硬盘里突然多了一个文件,于是乎,点右键删除,提示:无法删除源文件。又用金山带的文件粉碎机粉碎,TNND居然提示权限不足   ??????
在dos下提示拒绝访问。

网友:
   把硬盘格式化就好了

网友A:
进安全模式 下 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进安全模式 下 试试

进安全模式一样一样的

网友:
进PE我想应该可以。

网友:
悦颜浅笑 -10
ぁ网络♀游客ぁ -5 严禁灌水
abc4678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进PE后干掉它

网友:
进PE还是不行的话。。。。做系统吧。。。。估计中毒了...

网友:
进PE试试!!!不行就是机子中毒了!!再不然就真的要格硬盘咯!

网友:
用金山 毒霸试一下   额  再不行  嘿嘿   准备到PE  转资料 把  在格盘

网友:
我上回中毒就删不掉   那个删不掉的文件还一直COPY出了好多个   杀下试下呗

网友:
建议你用Unlocker 这个软件试下!我一般是用这个强行删除的!

网友:
你知道这个软件是干什么的么 要是不知道你去百度查下  估计能得到答案 至于PE下解决 估计不好使 他不是文件拒绝访问或者正在运行  而是权限不够 设置权限不行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你把文件名字发出来大家看看

网友B:
用压缩软件就可以了,点右健压缩文件, 把压缩后删除原文件勾上,就会生成一个压缩包,原文件就会被删除,再删除压缩包,我试过很多次了,百试百灵。

网友C:
在安全模式下可以删除吗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在安全模式下可以删除吗!

一样的,都不行,不知道怎么回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压缩软件就可以了,点右健压缩文件, 把压缩后删除原文件勾上,就会生成一个压缩包,原文件就会被删除,再 ...

不错的想法啊,谢谢指导

网友:
15L的办法不错,但是有些文件比如ghost..此办法我试了提示:“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。”我用DiskGenius(版本V3.4.1)在主界面分区参数右边有个“浏览文件”,在下面找到想删除的文件或文件夹在PE下右键强制删除可以删除掉,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办法

网友:
15楼的好办法。同意试下

网友:
同意15楼的说法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一样的,都不行,不知道怎么回事
楼主 能详细说下是什么文件吗?

网友:
下一个UNLOCK软件可以直接删掉

网友:
先UNLOCK或360,不行再PE.

网友:
整个盘格掉 不然进根目录删

网友:
俺是新手还遇到过,记下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