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P31板子,主复位问题

楼主(2011-07-22):
775技嘉p31板子,出发后,主复位等一直闪烁,闪烁频率很快。
测量CPU核心电压正常,内存电压正常,南北桥供电都正常
PCI的A15脚2.5V, ATX8脚直接到IO8718.
网卡拆了,故障依旧,
南桥换了,故障依旧
北桥加焊了,故障依旧
CPU管理芯片都换了,故障依旧
IO原值换了,故障依旧
追PCI的A15脚到南桥,经过一个电阻,电阻两端都是2.5V,更换南桥前后都一样
晶振起震了,RST开关排阵上有5V的电压
按压过CPU座子都试过了
刷过八角BIOS了

热泪的求助,各位还有别的招没?又该从何查起?请详细指点

网友(点评):
有的板子不跑码就是这样的。。按照不跑码去修就好了

网友:
该做的都做了。还不扔掉?换CPU~~~如果换过的话。。。重做北桥吧~~~

网友:
我也有块映泰的p35,一时能开机,一时不能,,,,,io8718 的71脚  时有信号,时没有,,,加焊过了,bios刷了。。。。。。。能开的时候没时钟,,难道要我换时钟?????

网友:
楼主你也太闲了,你还真有耐心,,,,,,我想着板修好了也不长命

网友:
cydnwry -10 严禁灌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