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LG 14寸液晶屏的维修(LED)

楼主(2011-07-22):
•故障:通电一闪一闪
•首先看到这种故障一般先要排除一下灯管,(但是一般LED灯管损坏的非常少)带着怀疑的态度找了一个LED 的灯管,拿出来比试了一起,
•发现灯管线不匹配,再没LED配套的灯管了,无语了,
•怕买来万一不是灯管的问题,就去量
•管的供电,一般LCD屏灯管供电是独立的高压条或和电源板集成在一起供给,而在这
•LED屏显示器上,是高压条和屏显电路集成
•在了一起(以前遇到过,但是没仔细量过)
•看下图

•量灯管线接口处引脚电压,发现在25V左右,
•而且在抖动,没抖动一次屏闪一次,然后把灯
•管排线拔掉,量电压稳定30V,插上又抖,以
•为还是灯管问题,准备不修了,买个换了,口
•渴喝口水~   回头不经意的看见 高压板电路旁
•边有个保险,可能是修习惯了,看到保险,电
•感都喜欢量一下,结果不量不知道,一量真的
•偷着乐,发现保险有25欧阻值,保险两端一
•边是12V一边是5V,直接换掉, 5V变12V ,插
•上灯管一切OK 不在一闪一闪

•总结:LED灯管供电一般是25V 到30V(不确定是不是所有LED都是这样,)不插灯管30V插上之后就变25V.
•顺便找了一下 这个屏线送过来给高压板的开启信号,是倒数第五条

由于LED新出来,一些维修的方法不怎么熟练,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方法可以共享出来,大家学习学习。

网友(点评):
原创给你加分

网友:
经验  多谢分享..LED的屏话..电源都会分开的.屏是屏的..背光是背光的...

网友:
都说要细心看来是没错的!~

网友:
很开心终于看到LED的维修了,谢谢!我也很喜欢量保险,看来没错!

网友A:
大部分LED 灯管数据线拔掉就不好装回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部分LED 灯管数据线拔掉就不好装回去了

他是有个按扣  ,要很小心,不然很容易就搞断了

网友:
对了,大家知道 LED灯管的排线是怎么命名的吗, 如果挂了 ,不带实物去市场上买,该怎么说, 这个问了很多人不知道

网友:
东西越做越小了,越不看清了.单从屏线来分辨开启信号不容易呀.

网友:
你就说液晶LED灯管排线嘛....

网友:
我觉得LED的不应叫做灯管的吧

网友:
LG的屏很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还没修过LED的东东呢,长见识了。谢谢

网友B:
老师你太给力了 ,你还在人人么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老师你太给力了 ,你还在人人么?

认错人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认错人了吧

你不是皱杰么?

网友:
没修过LED的,学习了

网友:
这个根本就不是灯管的问题,是屏的问题,还修来修去的,这个屏是通病啊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