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只有一半显示正常。另一半花屏。

楼主(2011-07-22):
显示器型号是LENOVO L193 WIDE 2009-02-13
屏型号三星LTM190M2-L31。
故障如图。。用原装和通用故障一样。屏信号点只有2个点电压没有。VCST2-B是0V   GR12是0.24V。。到底那里坏会这样呢。。昨天用着都好。今天一开机就这样了

网友:
  应该是那虚焊了, 或者 屏挂了, 你有没单独点一下屏

网友:
不是显卡就是屏,哈哈。先排除吧看是那个问题再针对他维修不就ok啦

网友(点评):
我是问屏电路板上那里的问题会是这样的情况。。

网友:
屏坏...Y侧这边出了问题..不知道这个型号的屏 Y这边有没有TAB的....q 418234898

网友:
没有看到TAB.....屏电路板型号是LTM190M2MB4S2LV1.4....

网友:
确定屏坏了,这个就不用再纠结了

网友:
这屏已经OVER了

网友:
屏上的线!~算是挂了!~没专业设备搞不了

网友:
肯定是屏坏啦,换屏吧!

网友:
没有什么好说的直接换屏

网友:
不会是屏电路板问题吗。??????屏是2009年的啊。。没换过灯管什么也没拆过。屏就坏了???

网友:
屏坏了,不用修了,我也碰到过

网友:
楼主此类的问题还有维修的价值吗?   你滴时间就那么多啊     当然是换新的啦

网友:
屏幕损坏, 鉴定完毕,,,

只要外接 正常, 这种故障一般多半为屏幕的问题,,,

网友:
那就随它去吧。。。大家都认为屏挂。。不纠结了。

网友:
刚才有客户问一个戴尔本,就是这个现象,我用外接测完了,显示正常,让客户换屏,客户问能修吗?我说修不了,最后走了……

网友:
笔记本和我这台式19寸不一样的哦。..

网友:
单独点下屏,应该是屏挂了

网友:
可以肯定屏OVER

网友:
肯定是屏坏啦,换屏吧

网友:
屏坏了 ,让客户换屏,客户问能修吗?修不了,走了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