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945GC-M2主板,北桥供电仅0.5V,驱动IC为RT9218,CPU无供电.

楼主(2011-07-22):
这是块联想品牌机上的板子,上电呈RST状态,不跑码,测量CPU无供电,测量北桥供电仅0.5V,测量2个场管基本正常.
NB的供电是由一RT9218驱动的,测量上场管G极,也只有0.5V电压,下场管G极无电压,是不是RT9218坏掉了呢?
NB无供电,还和其它因素有关系吗??

网友:
先测量RT9218的工作条件,如果正常的话。换个RT9218试试。

网友:
你好,感谢回复
测量RT9218的各脚电压分别是:5V  0.5V  0  0  5V   0  0   0    0.4V  0.6V  5V  0.3V  2V   0.6V
参考了一下这个贴子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read&tid=375263
可是换了1.5V到VTT1.2V的管子,也没起作用。
是不是RT9218坏掉了?

网友:
刚才在料板上找到了一片RT9218,没想到换后就好了。
绕着它跑了一大圈子,最终还是它的问题。

网友:
芯片的供电正常输出不正常。。。就要考虑换芯片了。

网友:
我现在就头疼这块板。供电,0.6v,芯片换了,管子换了。。一样不行。。

网友:
我也有块升技965的板,也是同样的问题,我把RT9218拆下来,准备找芯片的时候,却很难找到,托了好几天了,今天打算焊回去,放一边先,结果焊回去却好了!兴奋中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