梅捷AMN630主板掉电维修

楼主(2011-07-22):
      这板拿过来的时候是不显示,上电检测,各路供电、时钟、复位都正常,就是不跑码。怀疑是BIOS的问题,刷BIOS、、、、(以下省略N字)OK!开机,不OK了、、、、、涛声依旧啊!懒得的查了,直接干桥!(以下再省略N字)OK!开机,这回是真OK了!嘿嘿、、、接显示器,进BIOS,设置、、、、啪!掉电了、、、再开,显示,进BIOS,设置、、、啪!又掉电了啊!啊!啊!啊!!!!!苍天呐!别玩我啊!!!冷静!冷静!想了一下,本来是不显示的,加桥后可以显示了,会不会是桥没加好?不打算再加了,直接拆下来,从植一遍。(以下再次省略N字)桥织好了,把主板上的锡拖掉,用洗板水洗干净,上BGA,对位,(⊙o⊙)…有状况!桥下面那个103排阻怎么感觉有点问题、、、、下BGA,用风枪吹下排阻,果然啊!     开路了、、、、、天呐、、、、估计就是这103的排阻搞的鬼,桥其实在第一次就已经加好了、、、、

把桥都拆成这样了、、、╮(╯▽╰)╭、、、、、在废板上拆一个好的,换上。

再认真看了下,没发现有其他开路的排阻、电阻、电容之类的了。上BGA,对位(以下再再次省略N字)。
OK!开机,这回该真正的OK了!!!显示,进BIOS,设置,保存,重启,再次进BIOS,扔那儿烤会儿机、、、、十分钟后,没掉电。哇咔咔!这回是真正的OK了啊!

以后修板的时候,得认真的看看了啊!

网友:
修主板的师傅 修起液晶来 简值就是小菜一碟了 哈哈哈

网友:
那排阻会不会是你加焊的时候搞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