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0问题

楼主(2011-07-22):
    客户送来一台T40笔记本他说用着用着经常会掉电黑屏 掉电再开就不触发 需要拔掉电源再次重开又可以正常显示 重做显卡还是一样 不知道是那里问题请高手指点下 非常感谢!!!

网友(点评):
IBM有为数十几颗的热敏电阻,散布于各个PWM附近,如有问题,马上拉低PWRSHUTDOWN掉电,楼主看下是不是散热问题。

网友:
- 应该是散热问题!

网友:
楼主先排除下散热问题。

网友:
IBMT40的保护电路非常多,我也想是温度过高引起保护掉电。

网友:
温控蕊片有问题

网友:
知道在那里不

网友:
不是扇热问题就是南桥问题  这个毛病 我遇见过

网友:
温度过高保护了

网友:
一步步来  这么多的

网友:
断开保护试一下,看还保护不?

网友:
先看是不是散热问题,从简开始,我们遇到IBM坏毛病的就外修,太浪费时间了

网友:
感觉是散热的事,热敏电阻吧

网友:
你应该先排除散热的事,因为这种情况大多是散热的事

网友:
换了温控芯片还是一样 后来把管理芯片加了下焊 后来开机就显示传感器错误 只好叫客户换板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

网友:
应该是温控芯片检测的过温保护啦

网友:
温控和散热?

网友:
换板得了。这问题还修啊!整不好赔坏板

网友:
散热问题吧。

网友:
温控问题,检查温度

网友:
3.3 5V 查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