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这里有台IBM T43本子,待机电流0.043,按开机键后电流到0.5左右掉电

楼主(2011-07-22):
我这里有台IBM T43本子,待机电流0.043,按开机键后电流到0.5左右掉电,量到CPU得一个高端管GS短路了,MOS管没击穿,拆掉6217后不短了。定了个新的换上后开机又是一样。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,是怎么解决的,谢谢

网友:
CPU供电芯片看了 吗

网友:
很有可能CPU供电芯片内部击穿啊

网友:
查看管子这一块电路,看看连着什么元件,什么元件可能会导致它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