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GA高手进!!!!!

楼主(2011-07-22):
一块笔记本的主板芯片或显卡,最多能做几次?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看运气 说不清楚

网友:
学习

yzz163 -30 -1 严禁灌水

网友:
有一次我一个本本做了十次还没出现什么问题, 个人觉得那次还能做

网友:
这个要看主板的材质和厂家的用料了

网友:
做上不行的话,拔下来再做会好点。

网友:
这个得看个人怎么做!BGA 主板 都有因数

网友:
这个 绝对没有标准答案! 看情况了,看主板,看芯片还得看做的技术以及BGA的效果了

网友:
BGA高手一下就成功了,不知道能反复做几次。我不是高手,但重植桥和GPU是90%一次成功,如果不成功往往是助焊剂干了,不用重植,再熔入一些焊膏再上机器走一遍就成功了,从没拆下返工的。不知楼主为何反复做BGA?是加热前芯片没有对齐吗?

网友:
三星的主板一般做个3~4次就要变形,联想的板子还好估计能撑个6~7次。。。

网友:
有款上网本的北桥,做三次了,我很怕把他做挂掉!

网友:
要看焊功的,没有焊好,一次就报废

网友:
100次,造化好的话

网友(点评):
NEC E600 主板 只要加热 就变形 ,做100次 ,能当折扇了

网友:
有款东芝上网本NB301,能开机,但刚进开机画面,显示F2时当机,进不了系统,排除硬盘等外设故障,应该是北桥虚焊,补焊后,能开机,但是用不了多少时间又恢复故障,纠结啊!北桥又不敢做多次

网友:
主要跟主板,芯片还有焊膏的质量跟BGA机器的质量有关

网友:
温度控制好,十次八次应该没有问题

网友:
要主板的质量好,是有铅还是无铅,无铅温度高,做多了容易挂,一般最高260度,不要超过10秒,

网友:
这个绝对要看各人的水平了

网友:
PCB的板料有很大关系。

网友:
要看主板的材料,焊接机的控制能力,以及焊接工具的好坏,基本上做个6次就可以宣布换板了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