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G281D不定时闪屏,求助中。

楼主(2011-07-22):
昨天接到一台28寸的液晶显示器。型号为HG281D。背面图如下

其症状为:开机后,显示是很正常的。但是,不定时的,灯管会熄灭一下。持续一到两秒左右。之后就又正常了。并且反复出现。

经检查,灯管无异常,电源输出也无异常。控制信号无异常。高压……这个貌似查不到吧……

怀疑是电容变质引起的不稳定,但,把怀疑的电容换了个遍,也还是不解决问题。

希望修过此故障的高手能指点一下。谢谢。

网友:
我虽然不会修液晶屏但是给你个建议啊,把控制芯片加焊一个还不行就换个芯片试试

网友:
是不是灯管接头在打火?或是高压那个地方有虚焊

网友:
灯管换过了,那就外接个高压板试下把

网友:
灯管或高压,,

网友:
灯管或者高压板.这种应该是1体板..灯管的话 打火什么的..你可以开机了 就用巴掌在机后面拍几下看看..看下有没有什么反应..

网友:
这个就直接改成4灯的,就ok了,高压板是24V的,驱动板的电压是12V.

网友:
会不会是升压绕组问题 或者供电不稳造成的

网友:
补充说明一下,此高压板为六灯大口高压板。不好配啊……

网友:
    有时候那个按键板有问题,也会导致这种有时候会灭一下
你最好换一个试试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挺多,学习!!!

网友:
着重检查高压板和灯管

网友:
查一下高压背光开启信号相关的器件可能不良

网友:
灭掉的时候,开关指灯有没有灭啊,搞不好是驱动板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