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 500屏暗

楼主(2011-07-22):
   SL500屏暗,排除通病,控制电压跟开关电压偏低,20V正常,外接3.3V依然不亮,现毫无头绪,求高手指点,谢谢

网友:
高压板坏了还是灯管坏啦

网友:
楼主你要现确定高压板和灯管是不是好的。现看看高压板和灯管把

网友:
有没有换过高压

网友A:
肯定是高压板问题或灯管问题(如老化)

网友B:
先换一个屏点一下,如果故障依旧的话那很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如果灯管是好的  高压板工作条件满足了  还不行那不就是高压板坏了

网友:
是154LED的,换过高压条,涛声依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肯定是高压板问题或灯管问题(如老化)

是LED的屏,主,高压换过了,所以两个问题都不存在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先换一个屏点一下,如果故障依旧的话那很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

集成显卡的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集成显卡的哦

这个不关事的,你先换一个屏试试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过屏试了,集成显卡

有没有排除灯管老化和高压条的故障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