亮机!无代码、数秒或者数分钟后自动断电??

楼主(2011-07-22):
今天我的老客户拿来一台主机,型号:华硕P5PE 集成板。说什么无法开机。首先找开机箱目测下,决定先去除灰尘。接着通电,断接PWR电脑无反应。更换电源再次PW,OK、CPU风扇缓缓的转了起来,看起来像没吃饭一点劲都没有。决定换掉这个饿死鬼。再次开机正常了。刚进入系统就掉电了。决定重新做下系统试试,可是系统做到一半又再次断电。拆出其板,裸机再次开机,顺便把检测卡给插上。不跑马,进CMOS,看到CPU温度80多度,开机都这么高。数秒后又掉电。思索了一下,马上给客户答复:“电源坏掉、CPU风扇换掉、CPU温度过高: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:第一就是加水冷风扇后看是否解决问题,如果否,换CPU座或对其加焊。第二,那就是全部换掉(CPU、主板、内存)。为了使客户省去以后的麻烦。就告诉之:”第一种解决方法,可能需要付1至2百元,但以后可能还会出现类似现象,不能保证其长时间使用。第二种方法可以彻地解决后顾之忧,并且还能提高运行速度。用起来会更好。…………最后客户打了个电话,虽后说先把主机对走…………问题搁置!!!!???不知道偶这样做对不对,特别是对此主板产生的问题分析对不?望朋友们给予评测!!!

网友:
chinachenhua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这种方法不错啊1

网友:
挺好,为客户着想,我支持

网友:
今天 又碰到一块有着同样问题的主板,不过它是AMD的,昂达的主板。时不时的会自动断电。
对硬盘做了FAST之后,现在正在裸机测试呢。还不知道怎么样啊?到了下午,朋友过来说想装个
CAD,我就答应给他装了,可是没装到一半就自动断电了。再次重启刚要进入系统,可掉电了。
会是哪里出问题了呢:?开机电路??BIOS电路??希望高手帮忙分析下啊。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过热了保护了,cpu温度

网友:
刚开始我也是这样怀疑的,可是后来被我否定了。因为CPU温度最高60度不到,一般都在50度左右。裸机测试N个小时都没事,但是装进主机箱后,故障就出来了。经仔细检查也没有发现与机箱断接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