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50跑1.2A无显示

楼主(2011-07-22):
如题:显卡换过,BIOS写过.测试卡跑92.无显示..请问如何下手啊

网友:
有没有开机,是开机无显示,还是没有开机导致的没有显示。

网友:
外接试了吗

网友:
显卡晶振起振了吗。所有电压都起来了吗,CLK_PCIE_VGA,1.8V,3V,VGA-CORE等起来了吗

网友:
外接试试啊?你点一下内存上面的波形啊?看是否有?

网友:
谢谢各位..外接也是无显示,显卡的电压,时钟,复位正常.还要检查那里呢

网友:
我有一块Y450的,显卡是N10P的,也是和楼主说的一样的故障,换过显卡,刷过BIOS,这个显卡有单独的BIOS,怀凝是显卡BIOS的事。但找不来,寻求答案。

网友:
高手出来解答一下啊

网友A:
用示波器看看具体有没有跑码!肓目做桥是不行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示波器看看具体有没有跑码!肓目做桥是不行的!

没有示波器.测试卡有跑码过了C1.4A.92.在92这里停住不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