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W5F 黑屏 求救

楼主(2011-07-22):
ASUS W5F 黑屏 求救,電流0.02A-0.3A-0.55A-0.5A  , 無圖紙不知該如何修,請各位指導一下(TAIWAN)

网友:
这个机子,PDF可参考z61ae。点位图可参考W5A的。呵呵,谁有此型号的图更好!
掉电,查查南桥的两开机信号都出来没!

网友:
貌似南桥问题

网友:
大哥z61ae是甚麼機型

网友:
v-core 1.04v pcirst#低電位

网友:
PCIRST#高電位,上面寫錯

网友:
好像还没休过W的机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