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352无待机电流维修一例

楼主(2011-07-22):
昨天接同行送来的东芝M352机器一台,故障:不触发;板号:DATE1,广达代工的。
接直流电源看了下待机电流0.00A,拔下电源测了下公共点的对地阻值,正常,以及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,均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。于是接上电源测了下3   5V电感上看有没有待机电压,一测没有,看了下图纸是由电源芯片ISL6237这个PWM芯片控制的,并且看图纸上3   5V的命名为3VPCU5VPCU,这两个电压待机时肯定是有的,但是现在没有这两个电压,问题就出来在里,没有待机电压出来,所以一点待机电流都没有的(5V的线性电压的电流是非常小的,我这是3位的直流电源,所以没看出来)。于是打开图纸翻到ISL6237这一页,仔细的对照图纸测了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, 测量结果VIN LDO BST EN  REF等这些工作条件都正常,两个电感对地也不短路,可为什么不出3  5V的待机电压呢,于是立马换了换了个ISL6237这电源芯片,以后好了呢,换后,还是没有,这下晕了,为什么还不出呢,于是又换掉了这个芯片所控制的四个MOS管,上电一看,故障依旧还是没有电压出来,于是用示波器在插电源的瞬间测了下两个上管G极的波弄,发现很正常,但是一秒之后就掉下来保护了,再测下管G极的电压是5V,这种情况是应该是芯片内部保护,或者短路造成的,刚开始的时候用万用表测了两个电感的对地阻值是正常的,可是还是不相信,于是就断开了两个电感,分别加3V电压在3V电感上,5V电压在5V电感上,发现没有什么大电流,只有0.01A左右的电流,为什么没短路也不输出电压呢,只有一种情况,那就是芯片保护了,记得喜哥上课时讲过,大多数的电源管理芯片都带有一个保护脚,即:SKIP引脚,搜了下6237这个芯片的PDF,看了下,英文:Low-Noise Mode Control. Connect SKIP to GND for normal Idle-Mode (pulse-skipping) B0 foperation or to VCC for PWM mode (fixed frequency). Connect to REF or leave floating for) J: y3 S
lt i d ( l ki i 25kH i )    翻译出来大概是这个意思:低噪声控制模式。跳过连接到GND正常空闲模式(脉冲跳跃)操作或到VCCPWM模式(固定频率)。连接到编号或离开浮 )审裁处i D(下升25kH一),大概意思就是说,低电平时输出的电压带不起负载,高电平时电流大,能带负载(待机时此脚低电平,pwm进入脉冲跳跃(间断脉冲)工作模式,维持输出电压,但在低功耗状态。触发之后pwm进入正常工作状态,可带大功率负载)。
于是看了下图纸看到SKIP接了一个0欧姆的保险电阻直接到地了,顺便对照板子上找了下也是一样的,看来是低电平使6237芯片内部保护了,对照下图纸看了一下SKIP的来源,是可以接高电平的REF2V)或者是接地。 电路图中接REF的这个0欧姆的保险阻是没打件的,而接地的这个电阻是有的,于是我尝试着将这个电阻PR84移到PR81这个位置上,使芯片一直工作在正常状态,能带起负载
下面一张是把电阻移开的图片 插上电源再一试,待机电流0.01A,按开机键已经触发,多次按开机键都能触发,加屏试机也能正常亮屏, 此机修复。可是我有个疑问,为什么SKIP这个脚接地的时候就不输出3  5V的待机电压呢,难道检测到后级有短路,还是芯片的工作条件还没有满足,可是把这个脚设置成2V的高电平时这个机器也是OK的,也没有什么特殊情况。希望高手解释下这个问题,谢谢。顺便奉上整机图纸 TE1

网友(点评):
你对SKIP的翻译和理解让人无语啊,新手不要误导。

网友:
LZ的基础打得稳,分析也很强,在基地学的就是不一样,不过SKIP这个脚能使没有待机,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故障。

网友A:
这个故障真的很奇怪啊

网友:
分析的不错,但是这个机器的问题是解决了,就是skip的这个功能还有点疑惑,期待高手解答一下!

网友:
是啊,这个脚引起的无待机电压我也是第一次见,下次就注意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故障真的很奇怪啊

是啊,确实很奇怪,起初我都没有怀疑过这个引脚,到最后实在没办法才想起的这个脚位。

网友:
还真是理解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啊,确实很奇怪,起初我都没有怀疑过这个引脚,到最后实在没办法才想起的这个脚位。

证明楼主的技术不错、啊

网友(点评):
呵呵 ,过奖,我也是运气好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仔细看了遍 很经典 知道SKIP会影响待机电压

这种情况我也是第一次修到,没修好之前老闹心了,呵呵 ,以后没有待机电压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脚位呀

网友:
基地出来的个个都有两把刷子呀。

网友:
SKIP- 低噪声模式控制信号输入端,有时作为开机控制端。。。

网友:
真的很厉害。可惜今天没分了。
这个SKIP跳脉宽模式,正常是按了开机键将调频模式小电流 切换成PWM脉宽模式大电流。 但之前这个电阻都是接地的也是正常使用的,  后来是你改的。 应该还是其他地方有问题吧? 期待高手解答、为什么SKIP脚至高了就正常输出了。 后面你改了后 待机3VPCU 5VPCU出来了吧。 正常待机时PCU电压是出来的。

网友D:
SHIP 不是低电平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SHIP 不是低电平吗?

可以接高,也可以接地的

网友:
问一下  这的skip和MAX1999的SKIP是否一样? 都是高电平芯片才输出电压?

网友:
他们的功能都是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