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个我DIY用了几年的有短路功能的可调电源电路图

楼主(2011-07-22):
我DIY用了几年的有短路功能的1.5V-30V可调电源电路图。我自己组装的用了几年了没坏。对电子爱好者很有用的

网友(点评):
稳压管即使为1.5V,可调的分压比就算100%,输出1.5V时比较放大管也不能导通!输出电压绝对不会是1.5V,在输出30V时,稳压基准值太低,输出的稳压效果很差,输出电流在500-600mA,搞搞小玩意儿,我20多年比这种好。

网友(点评):
典型的早期黑白电视机的电源电路

网友:
一般线性电源的电压范围最好是通过换挡来改变,如果从1V到30V只用一个绕组,会使在输出低电压、大电流时,使调整管电流过大、压降大。最终发热大,效率低,同时也容易烧掉调整管。
所以成品的电源都是不同档位的,,

网友:
有过流保护电路,问题不大。就是供不了大电流,一般玩玩够了

网友:
现在安泰的电钮表也不用多少米了吧

网友:
用旧电源改的比较合适,全部自己搞很麻烦!

网友:
敢问楼主,就你这个图作的电源能从1.5V调到30V吗?没有那么宽的范围吧!我是用个转换开关选择不同值的稳压二极管才达到目地的,同时为了减少调整管的功耗,电源变压器次级绕组选个中间抽头的。后来就根本不用这种方式的电源了,采用常见的可调稳压电路317制作比较简单,效果也好,如嫌电流小可加个大功率三极管扩流。

网友:
当然是从1.5V调到30V  短路不烧坏电源  我自己做的都用几年了 要想输出更大电流  加大变压器 整流管  BGI调整管和散热片就可以了

网友(点评):
你要能从1.5V起调哥把它嚼来吃了。稳压管按你标的为1.5-2V,可调的分压比就算100%,输出1.5V时比较放大管也不能导通!电流取样电阻1欧,照算过流保护动作值在500-600mA,有多大意义?

网友(点评):
这样的电源最大电流一般就2A左右。象你这取样电阻选1欧的话,电流不会超过1A就会动作保护了,根本得不到更大的电流,另外调压范围不可能这么宽。

网友:
同意二楼观点,也有使用可控硅电路来自动预调输入电压的。

网友:
感觉大家太有意思了
人家发个帖子。。。一群人猛来抨击~~~~
我认为支持是不是应该多余批评?
如果感觉不好的朋友。。。完全可以上个图。。看看你的设计嘛~~~
整天都是批评的语言。。。。还有几个敢发帖的?几个?

网友:
听说有用ATX电源改造的。

网友:
技术在好也要低调,发个帖而已,你有高见你可以提出改进的方案,挑毛病不是好方法

网友:
典型的串联式可调稳压电源,带过流保护,三十多年前装过,确实可用,初学者可以尝试。

网友:
呵呵~我十多年前做的。现在还在用。不过没过流保护。

网友:
各抒己见,很好。道理越辩越明。只要不是人身攻击。

网友(2011-09-02):
老张不愧是修理CRT电视出身的,功底深厚啊。

网友:
用LM317做就很好啊!

网友:
线性稳压电路容易做,但效果不好。现在很多IC做的BUCK电路都能做得相当不错,效率也高,还可调。
这个电路要做的话最好还是用tl431,用431L(1.25v参考电压)更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