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528 ver:1.0 复位灯常亮怎么修

楼主(2011-07-22):
前天接同行一块msi - 7528  ver:1.0  主板,来时是cpu无电压 ,换管理芯片后电压出来了,各个电压正常,但复位灯还是常亮  只有实时时钟电路中实时时钟芯片第一脚去输出,实时时钟供电正常。。。。请问这个问题怎么修。。。。。请高手指点迷津。。。。谢谢。。。

网友:
实时时钟芯片?

网友:
测时钟正常否。在就是复位电路了。。跑复位电路看相关元器件。

看哪些参加复位的。。。

网友:
时钟供电正常 不表示时钟就工作了呀。你首先要看看14.318  2脚是否有电压。1.5左右 。要是没有说明时钟没有工作呀。那么你就要查时钟的工作条件了呀。

网友:
14.318  有1.5v  就是不知道从何查起。。。。每次遇到  msi 的主板都这样, 郁闷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