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组装机的怪现象

楼主(2011-07-22):
接顾客的一台组装机,据说到别处看过。配置ASUSP5K大板,E5300的CPU,金士顿2G内存,320G硬盘,GT210显卡。情况是这样的开机进系统会卡在WINDOWS xp界面 ,就死机,怀疑是硬盘有坏道,于是MHDD扫描坏道,到界面检测不到硬盘,就把硬盘电源线和数据线都拔了,进WINPE系统故障也是一样的,会在WINDOWS PE界面卡死,死机。郁闷得很了,换内存,换电源,换显卡,状况一样,估计是主板了,今天下班了就没继续查了,哪位高手修过这样情况的,给点经验指点下。

网友:
补充点  系统都做过  硬装  GHOST    可就不行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 欢迎界面之前的问题为南桥和周边 之后为北桥和周边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一到过PE 画面就黑屏了 ,之前什么都好好的,什么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,我那块是集成南北桥的大板子 ,我用镊子在32.768晶振附近划了划,看见画面,但是很暗,感觉和桥应该有关系

网友:
强烈建议更换一个别的牌子的内存,金士顿现在假的忒多了。
另外如果更换别的牌子的内存还不行,就要考虑电源了,最后考虑CPU!!!

网友:
我怀疑是硬盘与主板不兼容产生的问题!建议换换其它厂家的硬盘试一试

网友(点评):
没听说硬盘还跟主板不兼容的吧?

网友:
这个问题有点麻烦,CPU也会影响到死机的,南桥也会影响到死机,建议你先换颗CPU试试。祝你好运!

网友:
主板南桥坏的可能行很大哦,E5300是一块很稳定的CPU坏的可能性很小哦

网友:
进BIOS查看下CPU温度,但你说用MHDD检测不到硬盘,觉得硬盘嫌疑最大

网友:
我遇到过一个把电池拔下来放了放电好了

网友:
我也估计是南桥的可能性大些  因为我的排除是这样的   不插硬盘也不能进WINPE会卡死   换电源一样  换内存也一样   显卡也换了也不行  唯一还没换的就是U和板子  E5300我也组好多台出去    支持楼上的说E5300稳定的说法   克郁闷的是主板也才一年    南桥就出问题了  哎~~~~~~    只能换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