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主板49LF003A的BIOS怎么刷呢。

楼主(2011-07-22):
我老是遇到一些3M的BIOS明显的跑0D 41 报软区错误都用3000+的编程器刷都不可以,,希望各位高手可以教教我遇到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去维修呢,谢谢/。/

网友:
技嘉本很少有3M的BIOS吧,可以在编程器的缓冲区里填充,1M=20000

网友:
论坛里面有介绍怎样把3M的BIOS变成4M的 自己搜一下吧。具体怎么操作我也没有做过。我那个编程机器刷3M的没有问题。所以就没有怎么在意怎么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