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植了两晚上的7300 还是没有好,

楼主(2011-07-22):
ACER 5572 3次了,不知道显卡会不会挂了,也没有好的显卡换
再弄不好就收工不修了,还不如加焊一下算了,
下次想着了,能加焊就加焊了
显卡

网友:
还是换个全新改良的芯片吧,一次搞定,又省事。我有全新改良的 ,若需要来找我。若想要请加我QQ:1791707794
同意楼主:
5.0
北溟水
楼主是在热心帮忙,不算广告

网友:
可能还是温度没有控制化,一般重新植球焊接,比加焊成功率要高的,我们一般都是换全新改良的,省心

网友:
你量下,芯片上的电容看看,一般都有几欧到几十欧不等的阻值

网友:
估计芯片己经坏了。

网友:
建议换新的 不要瞎折腾了

网友:
能加焊加焊··能换则换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做了3次显卡肯定挂了,我有一台同样的重做两次就坏了,到现在还没找到显卡换好。

网友:
我一般回来第二次就换了。。
因为在焊就会有第三次。还不如换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