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2243液晶开机半个小时左右就会自动关机,电源灯都不亮

楼主(2011-07-22):
三星2243液晶开机半个小时左右就会自动关机,电源灯都不亮。过了十几分钟的时候又会自动开机显示。观察了几次,当自动关机的时候,摸显示器的外壳很烫手,当不烫手的时候就会自动开机显示。请问有哪位师傅遇到过这种故障?麻烦指点下!

网友:
先查电源看看 可能电源问题。

网友:
电源板问题,电容 开关管不良

网友:
开关有问题。

网友:
拆机  看看有没什么明显的现象 比如那边烧了   电容爆了~~~

网友:
前几天有一台2243,是驱动板的问题,我用好的电源高压一体板代换过的
故障现象是,开机一会儿,屏幕黑电源灯灭,过一会儿又自动开机

网友:
拆机看过电源板,无电容爆。先谢楼上各位师傅的指点

网友:
先插脱焊,然后:开机后,断开按键再试

网友:
你看下电源板上的电源管理芯片是否发烫,记住拔了电在莫啊

网友:
换电源芯片。

网友:
本人认为,拆开来点上。这样在断电的时候你就知道问题是在哪部分了

网友:
重点查下那里发热大

网友:
电源灯不亮时,电压如何

网友:
和我的E2220W一样!自动关机!但今天我查过了与驱动板无关!自动关机时电源是没有电压输出!其它电容电阻全部正常!只有电源IC GM05065R的问题了!可惜我找不到这个IC!明天准备换其它电源板了!

网友:
我的E2220W今天换了电源板最终问题找到了!是驱动板问题!与电源无关!害得我腾了好几个星期!

网友:
三星22寸好像驱动板上1117-18的问题,换了就好,估计是通病。三星垃圾,通病问题奇多,质保期也短

网友:
LS正解!我的今晚刚换驱动板修好!三星真的是垃圾!买了就后悔!这个论坛全是三星的问题最多!

网友:
三星的驱动板很容易有故障的

网友:
虚焊和电源板

网友:
是关机还是黑屏啊?

网友:
检查电源板输出的 5v 12v 有无偏低或偏高

网友:
楼主解决了吗 我修了好几个都是程序得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