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1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1-07-22):
     接到一台IBM T41,上电电流0.01,按开机键没有一点反应。从待机电流来看,比正常值偏小,应该是某条件没具备。上电测3M,5M,1D2M,1D8M电压OK ,且PWRSW信号已分别送达PMH4  PIN32和H8  PIN20。首先划分故障大体范围,测下按键时PMH4  PIN21并无高电平H8-RESET输出,看来PMH4工作也不正常,就从它下手吧。来看下PMH4相关电路:

   既然M态各电压均已正常,显然没必要去怀疑PMH4的基本工作条件,如供电,时钟,温控以及PWRSHUTDOWN#,SHUTDOWN2#等平常爱出问题的信号。进而重点关注M态以后的相关条件,于是,首先测了下PIN18  MPWRG,这个电压居然没有,难怪PMH4不工作了。按下来自然转向MPWRG的出处TB芯片。

     同样由于M态各电压均已正常,仍不关注TB的基本工作条件,直接测了PIN51  MPWRG=0.78V。0.78V?这个电压怪怪的,那得测下产生MPWRG的条件了:当然,PIN64,63  3M_ON,5M_ON是OK的,PIN45,48  VCC3M,VCC5M也是OK的,这时MPWRG应该出来了呀,莫非TB挂了?先不忙换,挑起TB的PIN51,单独测了MPWRG=3.3V很好,那一定是后级电路把它给拉低了。这个信号的去处中可能出问题的也就两个:1,PMH4 PIN18;2,ICH4 ,挑起PMH4 PIN18,MPWRG还是0.78V,那问题是南桥引起的了?不太敢相信,0.01的电流下南桥会单出这种问题,检查下外围电路,确认没有问题。换南桥,待机电流已上到正常的0.04,开机,如预料中的顺利上电跑码。
      后记:IBM上电部份确实设计得很复杂,以至于好多初哥修IBM的上电都很头疼,我曾经到了怕的地步。后来才发现,少打几场麻将,或者上网时少和MM不切实际的闲扯,多下点功夫,IBM还是有章可循的。

网友(点评):
楼主说的太好了,也修到过MPWRG导致待机偏低不触发的。

网友:
IBM的电路确实比其它板子的电路要复杂的多,上电流程比较复杂,电压监控比较严格

网友:
请问楼主,你挑起TB的51脚,是在此脚上就有3.3V的电压吗?我想此脚 电压应该是外部VCC3M上拉的电压吧!?

网友(点评):
你说的很正确,不过俺习惯测在路阻值,从阻值判断电压。因为如果非得要测电压如你所说,那要割线才成,你说呢?

网友:
边看LZ的帖子边复习IBM的时序。。编辑不容易,帮顶了

网友:
我也很认同你方法!你的补充很到位!

网友:
恩,严谨的IBM时序。学习下

网友:
不错,分析的很精辟

网友:
马上要讲IBM了 到时候认真的听听

网友:
楼主有IBM上电时序图吗

网友(点评):
IBM 时序到处都有,你所需要的可能是一个完整的“傻瓜式”的时序,这个需要个人总结“翻译"才行

网友:
我就是一个对T4很迷茫的初学者,看到你的帖子后还是理解了不少,但是对它的上电时序还是有些不解,不知道它的自身工作条件都有那些。尤其是PMH4  东芝芯片 还有H8  都很迷茫 。忘LZ指点迷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