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250G 7200转 如何砍头?

楼主(2011-07-22):
我的ST250G硬盘是规律性坏道几乎是一半有一半没坏道。 磁头坏的几率很大 ,请问如何有软件砍掉其中一个头?

网友(点评):
家里有菜刀的话可以尝试一下。

网友:
并没有可以简单把头一砍就了事的软件,磁头坏,砍头重新校准是要有专业工具。

网友:
可以用K指令

网友:
砍1头命令为:T>k1,0然后编辑ID,再清0就可以了,如果是0头坏必须重新校准才可以!

网友:
老大你用什么工具做的啊 能详细说下吗?软件还是硬件

网友:
等待高人出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