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富士康A78X-S不上电

楼主(2011-07-22):
今天客户送修一片富士康A78X-S,检测开关针5V正常,67脚5V正常,71和72脚没电压,75脚5V,短接开关针有跳变,76脚有5V,但不跳变,从绿线往回跑,查到一个G816HAB相连,具体没查真正功能,跑这线路可以确定十有八九也跟开关机有联系,请教大家要怎么来查了,G816HAB有那些功能?是不是可以判定这个G816HAB坏?在论坛搜索到一个叫“爱问”版主的图示,短接75、76脚可以正常开关机,万一找不到G816HAB,短接这两脚不知道能用多久。大家指点指点下,先谢谢。

网友:
发了2个小时,没人帮忙。
自己顶一下、

网友:
72脚无跳变不正常,查IO本身的问题或者查IO到南桥的线路

网友:
你这个问题肯定是IO问题了。那个开机顺序是这样。75脚跳变。通过IO的72脚给桥一个脉冲信号 既然你那个72脚没有电压。你可以跳开72脚看看有没有电压。要是没有 肯定是IO坏了。换个吧。

网友:
我也觉得io坏了,,,换吧,,,

网友:
io

BLFMYSO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换了2个I/O还是一样的问题。估计不会是I/O问题了,短接75,76脚可以开机

网友:
拆了一块可以开机的I/O上去,还是不能开机,请大家帮忙下。。。。

网友A:
你还没有说你IO是什么型号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还没有说你IO是什么型号呢

IT8716F-S富士康主板,纠正下错误,挑开72脚有2.3V电压,焊回去就没有了。

网友:
换个G816HAB试一下。

网友:
经过一晚上的折腾,线路进了南桥,不知道是不是南桥坏了。

网友:
换IO试试,或跑线

网友:
看看网卡芯片是否被击穿IO男侨

网友:
惨呀,南桥坏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IT8716F-S富士康主板,纠正下错误,挑开72脚有2.3V电压,焊回去就没有了。

这个72脚应该是3.3V才对 。一般通过上啦得来。你可以跑跑下线看看。应该与桥关系不大

网友:
拆掉IO,把72脚电压先修为3.3V,找上拉电阻,看是上拉电压问题,还是负载(桥)问题

网友:
偶觉得楼上所说的肯定对你有效果,你可以试试看,有90%的把握能解决掉啊。

网友:
开机电路出问题,查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