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Z99J 开机不过显卡

楼主(2011-07-22):
华硕 Z99J 开机不过显卡 独立显卡板  显卡芯片换过了 开机就是报警 北桥压过了 槽也擦了
有人说查信号 不知道 怎么查啊

网友:
打下屏线接口LVDS的值

网友:
桥可能空了,加焊下

网友A:
换个显卡试试不就行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个显卡试试不就行了吗

换了还是不行

网友:
要是amd的先焊下北桥

网友:
现在 显卡还是报警嘛,,如果报警还是有可能显卡没有弄好的,,量下北桥旁边的小东西 看短路没有

网友:
刷一个BIOS

网友:
如果桥压了  就刷下BIOS ,可能会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