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到一个待机3 5V 有时候出来有时候不出来!!

楼主(2011-07-22):
修道一板 <板号忘了>  打了下全部主要供电的阻值都正常一样!! 插适配器有待机0.02 我就按触发建 一按升到0.04就掉到0.01了  在按触发建就没有反应了 !! 拔了适配器 在插待机0。01了 量了下待机3 5V 没有电压了  有拔了适配器  待了一会 在插适配器又有待机了 0。02 量了下待机电压又出来了!! 然后按触发见有是升到0.04就有掉到了 0.01了 在按触发见有没有反应了! 一看没有思路该怎么动手了,我就先是修待机 把一些条件都量完了 都正常了 就是总开启的有5左右V的电压 我追了下那个电压是从适配器经过一个两个二级管 一个是稳压的一看那个稳压的18V经过后出来的还是10V多经两个电阻分压在到IC的z总开启的有5V 平时的IC总开启好像都是3,。3V左右的还有就换了以个稳压的二极管 出来的就是正常的3V左右的电压了!我以为就正常了 一按触发还是一样掉了在按没有反应了!后来在一步步查到待机转开机后的电压是的一mos管击穿了!使的一触发待机电压转触发后的电压时就被拉低了, 换了就能正常触发了! 不过触发后有一路电压没出来!!明天继续去看下什么问题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