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还修到一个问题!用PE能把系统G进去!!用硬盘进系统快要看到鼠标的时候就重启!

楼主(2011-07-23):
今天还修到一个问题!用PE能把系统G进去!!用硬盘进系统快要看到鼠标的时候就重启! 不知道该怎么动手啊!! 有修到的给个思路!!

网友:
换了几个硬盘了 系统也换了几个了!!

网友:
这么晚还发帖了,看看是否电源不良

网友:
你试一下,驱动全都不要安装。

网友(点评):
GHOST版本的,就快点鼠标那,驱动还没出来,肯定不关驱动事

网友:
  客服急着要啊!!害的我晚上睡不着啊!!  明天试下

网友:
早出的鸟的有鸟吃!

葱油饼 -5 严禁灌水

网友:
装的什么系统,装WIN7试试,或者刷个bios实在不行就那个相同的机器把硬盘插上去GHOST完再按会原来的机器上就可以啦,不信可以漠视,我试过有的机器就是那么贱,好像贱人一样令人烦

网友:
装wi7的试试  !!

网友:
嗨帅哥 用安装盘  保你一次性搞定

网友:
哦 、没不掉了 要专用的系统!!

网友:
内存拔下来用橡皮擦擦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