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好一个外星人(DELL高端游戏机 M15X)

楼主(2011-07-23):
中午密西回来,接了个外星人(DELL M15X)第一印象:厚,笨,感觉外观非地球类。还真如其名。 整个本本找不到D E L L四个字母,后来才知道这个英文就是外星人。
客户说是被雷劈了。(据说是两年前2。6W RMB买的)大概试了一下插电0.01,应该是不加电。不多想了,拆机看看再说: 这风扇绝对堪比台式机的了
这是显卡板插槽,感觉是比华硕那个显卡板豪华的多(一份价钱一份货么)
显卡板,显卡芯片俺是俺还没见过的,淘宝查了一下,350RMB一片。

7.7A   东西大还真是费电呀。
主板感觉做工精细,用料充足。比较结实!
主板的背面!
I7  720的U  这么新架构的机器还是少见的,所以都拿出来给大家晒晒

开始维修,因为是雷击的么。端详了一下板子,网卡口的引脚有明显烧伤,发黄。这种情况网卡肯定挂掉了(INTEL的千兆网卡)
再次上电,过了两个MOS管测公共点电压,果不其然,电压根本就没过来。但公共点对地阻止正常,看来是前面的保护电路有问题了。顺着MOS的G级追查,到一个6脚的芯片(实在是没有图纸只能凭经验,靠感觉,还望大家莫见笑) 就是图中这个6脚的芯片。应该是运气好吧,这个芯片的1pin有一个19V直接输入,但这个电压经过一个306的电阻却变成1.8V输入到此芯片的另一个脚(由于已经一个星期了,想不起是第几脚了)。电阻阻止正常。到这里俺不知道再从何下手了,(死马当活马医吧)我把306电阻给去了(毫无头绪,只好赌一把,呵呵)。
通电,0.06A    还是有变化的。测公共点19V有了。赶紧激动的去找开关板........原来一切没那么简单呀。
再测3D3V正常,5V为0. 难道5V有短路? 直接断开电感上烧鸡大法,可功效甚甚微.......
再测3D3V有轻微跳变,好吧,换电源IC吧 :PM6686  。等发货......
换上IC 3D3算是正常了,依然没有5V,待机0.06A。点开机,靠,开关的那个灯竟然亮了,电流只有0.09,(应该是没上CPU风扇的原因)TMMD,组装了个大概,真的开机的了,1.5A-1.8A-2.1A,不动了,板子上的各大电感电压都有了(看来5V是在开机之后才出的)屏没反应,可键盘左上方的3个DELL特有的指示灯起闪,郁闷的百度了一下,俺找了这个: 竟然让我找DELL       僵局......
摸到全桥的散热片,感觉温度挺高,INTEL的芯片俺虽然没见过PM55,但发热量不应该是太高的,换吧,成败在此了。这里俺要感谢一下老板,真有先见之名,发待机芯片的时候还买了一个PM55。
奇迹成了结果:开机两边灯起闪,插上屏线,奇迹般的出现了一个外形人头像的LOGO。激动溢于言表......
剩下的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,买了块网卡芯片,把雷击烧断的线飞上。从此这个外星人又站了起来。
超酷的LOGO ,键盘灯,音响灯....

左边的事PM6686 ,右边的INTEL的千兆网卡
雷击的全桥
会呼吸的开机键

至此维修结束了,历时一周。其中维修过程中没有拍到具体照片,帖子有点啰嗦,还望大家海涵。希望有修到外星人的朋友可以有所帮助!

思路好,一切都容易修,楼主牛
向楼主致敬!
太崇拜楼主了,学习了
真牛!

网友:
I7 的 那么早就出了 还以为是个旧机器呢

网友:
隔离保护电路的那个306的电阻,修好以后再装上就又没待机了,看来保护隔离电路还是有问题的。因为维修时间太久了,也没有图纸,只好放弃了!

网友:
俺连I7的CPU都没见过

网友:
爱琳威尔不是一般人用的,你们开价多少

网友(点评):
最少也要三千 呵呵

网友:
真是难得一见呀。这么新的机器还有得修。

网友:
那么大个,一开始还以为是老机器。

网友(点评):
400真是有点亏了,还做了桥,LZ有专研精神啊

网友:
这几张照片传的真累呀,折腾到半夜才总算传完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由于送修的是电脑城的同行,400大洋成交的。据说给客户报了1000块!

杯具啊,,同行真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诶。。。楼主很牛,不过我想知道全桥PM55是南桥还是北桥,还是单桥。。。发烫有多烫呢,,

网友C:
两年前就有I7了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杯具啊,,同行真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诶。。。楼主很牛,不过我想知道全桥PM55是南桥还是北桥,还是 ...

是个全桥,南桥北桥都集成在里面了。正常情况下,发热量并不高.和普通的北桥差不多!

网友:
真是难得一见得本本,这样的维修经历很宝贵呀。对于新架构的维修由很大的帮助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杯具啊,,同行真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诶。。。楼主很牛,不过我想知道全桥PM55是南桥还是北桥,还是 ...

单桥的,和I有关的板子都是单桥的。木有北桥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是个全桥,南桥北桥都集成在里面了。正常情况下,发热量并不高.和普通的北桥差不多!

其实不是南北桥全集成在里面,北桥的大部分已经转到CPU那边去了,只有少部分的转到南桥,变成了单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两年前就有I7了?

恩,早就有了的。

网友E:
这样的本我也接过,很不好弄,笨笨的,重重的,唉。。。东西也多,不好弄

网友:
今天算见识了`````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其实不是南北桥全集成在里面,北桥的大部分已经转到CPU那边去了,只有少部分的转到南桥,变成了单桥

多谢朋友点解,那这样的架构中,内存也是由CPU控制的么?

网友:
楼主太强大了,学习了

网友:
老大是用手机拍的还是相机,挺清楚的 啦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多谢朋友点解,那这样的架构中,内存也是由CPU控制的么?

以前还有FSB的说法,到了5系的主板对应的CPU之后就淡化或者说是没了。改为QPI的说法了。至于AMD在K7的时提出FSB的概念,后来AMD一直是HT总线,所以我们说AMD和INTEL的CPU有些不同,在内存控制方面就是这样不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样的本我也接过,很不好弄,笨笨的,重重的,唉。。。东西也多,不好弄

我到感觉模块化的东西好弄

网友:
真是一波又一波!精神值得学习!

网友:
夏天到了,雷公开始给大家送生意了

网友:
无与伦比呀

网友:
学习了!
不过这机器真的蛮好玩的!所有了led灯都可以在bios里面调颜色!蛮爽的~!
不过显卡就差了点!G92 就9800而已嘛~

网友:
呵呵,这种问题对于我来说还不知道有没有思路。基本上搞不定了。

网友:
楼主挣的太少了哦

网友:
希望版主能看见这个贴子,是否能申请原创!

网友:
以前碰到过一台,拿过来装系统的,板子还真没见过,楼主很牛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多谢朋友点解,那这样的架构中,内存也是由CPU控制的么?

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