仁宝电路求解

楼主(2011-07-23):
谁能给我讲讲这个电路的信号都有什么作用吗,不懂电路图,请高手给予答案,+3VL是什么信号,是给开关供电的吗???不只是这一个还请都给我分析一下

网友:
这是一块主板上的上电时序图,图中从上往下依次上电的,+3VL是芯片内部发出的线性供电

网友:
看了别人解说的仁宝电路和硬启动的有关书籍大概还能懂,但是有个别信号就是搞不懂,你说+3VL是新片内部产生的线性供电,我怎么没听说过啊,能仔细讲讲吗???是不是系统供电新片产生的啊,我只听说过线性5V

网友:
vin  电源输入端,B+  点火回路完成产生的公共端,+3VL  电源管理之类的产生线性供电,+3VALW/+5ALW  3/5v待机供电(alw=always),RSMRST  南桥内部的ACPI控制器3.3V  是南桥返回挂起电路的复位信号,ON/off#  开关按键信号-》 EC  ;PWRBTN#  EC发出触发信号给SB,S4、s5  休眠信号和关机信号;sys on  系统供电开启;+1.8V  内存供电;s3  拉高待机信号进入开机状态;susp#  ec发出的电压开启信号;+5vs、+3vs……各路电压都开启正常;NVVDD  GPU的供电;vdd  mem(memory)显存供电,VR-ON  VCORE开启信号;VGATE   CPU供电的PG信号;接下来就是时钟和复位信号了

网友:
这就是板上的上电时序啊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