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31主板无供电问题

楼主(2011-07-23):
一昂达G31C主板,CPU无供电,查内存3.3V和1.8V,北桥有1.25V正常,CPU上管D极有12V,G、S极0V,下管全0V。打了一上下管的阻值没发现短路。其它供电正常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了,查RT8802A的31脚VDD有5V,1脚EN 0V,DVD脚5V。EN脚的01C电阻一端有12V,接EN的这端无电压,把它加焊了一下,还是无电压,EN脚的阻值却只有10了,以为是RT8802A坏,换了一片,阻值正常了,但还是EN脚无电压,同时换了01C、122电阻,(应该是10K和1.2K吧?)还是一样。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,坛里看了,说EN脚和DVD脚应该是1.2V~1.35V之间,我这个DVD脚的电压为5V,是不是高了,用的是912和05B的电阻,应该是9.2K和1.1K吧?122电阻是1.2K吧,能用102(1K)代换吗?

网友:
EN脚电压不对,开启脚没有电压,芯片肯定是不工作的,没有图纸的情况下,跑线吧

网友:
顺着EN跑线,一定能找出问题

网友(点评):
EN出来就2个电阻,全换了还是不行。

网友:
查一下6PIN SS,

网友(点评):
6脚ss是什么?

网友A:
是单桥的板子么。。。???

网友:
G31有单桥的吗?拜托,有点敬业精神好不好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桥的问题呢?

网友(点评):
北桥供电有1.25V,再说接到板子点不亮,CPU无供电,假负载桥阻值一致。桥应该没问题吧。

网友:
EN脚的01C电阻一端有12V
问题就在这了吧,拆了它,再量两个触点的电压跟阻值,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了嘛

网友(点评):
拆了也换了,可还是没电压啊。

网友:
llyx -10
葱油饼 -5 严禁灌水

网友:
G31的板子怎么会是单桥呢?我建议下把上下管拆下来挨个测量看看,在路测不能做出百分百的好坏判断。

网友:
我现在用的就是G31的板子,中、可是我还不会修板子呀?

网友:
  把桥 换了先··  在跑线···

网友:
是不是开启问题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单桥的板子么。。。???

嘿嘿。。不好意思。。咱还是个菜鸟。。谢谢指教

网友:
注意查下桥供电附近的三极管或电源管理附近连EN的小三极管。这个EN一般会通过转换才到电源管理芯片的。看看三极管有没有击穿开路。01C电阻一端的12V是上拉电压。只要一端有了,电阻值是正常的就去看三极管。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板上一个电阻的问题     导致供电过高

网友:
这个板EN问题解决了,要上真U才有EN,可能是我的假负载太差了。但还是只有Q1的D极有12V,其它脚和Q2还是没有供电,我又把DVD脚的电阻用822(原装是912的)换了,DVD以前是5V现在是1.45V了,但还是无果,现在想把那个BD-9K也换掉,不知道这个怎么判断它的好坏?
RT8802A的26、27、28脚都无电压,觉得还是这一块的问题。

网友:
en是那里发出来的

网友:
换协供OK了。

网友:
12脚有1.2-1.5V电平。你说12脚有5V,明显电压偏高了,供电都不正常怎么会出来EN啊。没有EN肯定就没有CPU供电啊 。所以应该先查12脚,5V肯定是不对的。

网友:
有没有换三极管啊,D极有G.S极没有电压是电压过不来,这三极管被击穿咯,你换看看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