轻轻的问下论坛有修舞台功放的吗?

楼主(2011-07-23):
如题,轻轻的问下论坛有修舞台功放的兄弟吗?站内消息联系。

网友:
你的功放是什么问题???????

网友:
你的功放什么问题???是没有重音,还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接插座跳闸,按开关跳闸,初步怀疑整流块故障,有不同意见请明示,谢谢

网友:
是啥型号功放?

网友:
是跳哪个闸,内部继电器还是外部空气开关?

网友:
外部空气开关跳闸,刚检查了所有的桥堆,桥堆正常,没有发现明显短路情况。机器型号为TASSO  -i12

网友:
把电源线中的黄绿线脱开看看。如果漏电保护器不跳了,那么就是。。。。环牛漏电啦

网友:
我就是修这个的,你是做什么的?什么修到功放来了,专业功放修起来要有点功底才行,先去当当学徒,多烧点别人的管子就会了。

网友:
现在功放也有BGA了,看来维修也要与日俱进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帮助,功放还没有修好,短路问题已经解决,是上下管,1943和5200击穿导致,更换后虽不短路了,但还不能正常工作,怀疑是IC  TL072CP有问题,正在购买配件。。。。。有进展马上汇报。

网友:
谢谢兄弟提供的思路,我量了下主IC,感觉不正常,打算先换了它在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L072CP是用来做输入匹配的运放IC,它有问题会引起功放级正常但声音失真或者音轻、无声故障。你说的不正 ...

正常的功放在加电后打开电源开关,面板灯会全亮,然后听到内部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后,剩下部分灯亮;我现在的问题是只是面板灯全亮,听不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,然后面板灯仍然全亮。

网友:
今天换了坏的IC TL072CP和对应的三极管A733,表测没有发现明显的短路或故障;在电源端串220V 60W灯泡,开机灯泡亮度正常,随着面板的发光管慢慢的亮起来,60W的灯泡亮度在下降。请问老师,这种情况可以长时间开机吗?(电源串着灯泡,灯泡有亮度的情况下)

网友:
个人观点:测试火牛根本不要灯泡,空载的情况下直接供电,如果不跳闸就正常。修功放机输出端中点电压最关键,如果不为0,就好好检查一下。

网友:
普通功放其实还是很好修的,可以2个声道对比,胆机就麻烦了,

网友:
你都不去看供电正不正常吗

网友:
把火牛的输出端断开   合闸看看  跳不跳   大概可以判断是牛的问题还是  后面电路问题
灯泡由亮到暗是电容充电的过程,是正常现象。
实在修不好。pm我吧。应该能给你修好。

网友(2011-08-23):
我修过KTV的功放,除了换功放管就是换电源模块,基本故障就这么几个,有几个难懂的要研究老半天,音响维修修好要涉及很多东西的,如果元件没选好用个没多少时间就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