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华硕P5LD2,风扇动一下就停,复位一下BIOS就好了 ...
求助,华硕P5LD2,风扇动一下就停,复位一下BIOS就好了,为什么?

楼主(2011-07-23):
求助,华硕P5LD2,风扇动一下就停,复位一下BIOS就好了,以前也碰到过一片,是清华同方的,也是复位一下就好,但是后来又复发了,而且反复发作,测主板电池电压正常,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?怎么样才能彻底不让它复发呢?
华硕

网友:
是不是12伏,短路

网友:
cpu座子有虚汗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虚焊引起的。

网友:
是不是放电啊。。

网友:
遇到过这种情况 清空一下coms就好了 但是是杂牌的板子 没过一天机器又回来 原来pciA14有短路现象 直接去掉网卡 ok了

网友:
这种问题台复杂了

网友:
换电源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