复位灯长闪 求助

楼主(2011-07-23):
华硕m3A78 主板没有码,检测卡复位灯不停的闪,测PCI 15脚电压不稳 1.7 2.5 3.4不停的跳变,上假负载也如此,带灯假负载上面的等有7-8个也随着复位灯 一亮一灭 供电我查了都 有 ,复位灯闪的时候CPU附近可以听到 吱吱的响声 声音是随着复位灯的频率来的 请教哪位遇到过和我这很相似的 谁给点建议 在线等

网友:
吱吱的是不是电感虚焊了,有没有焦味

网友:
不是连续的吱吱声 是随着复位灯的闪灭 一下一下的 很有规律的

网友:
BIOS,CPU座子,IO都会影响的

网友:
跑一下电源灰线的线路,看看有没有跳变

网友A:
我修到过一个类似的,好似是某两个供电有轻微短路,也是把我折腾的不轻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修到过一个类似的,好似是某两个供电有轻微短路,也是把我折腾的不轻,

我没测出有短路的地方,愁人啊

网友:
IO换过吗,是不是IO的问题呀

网友:
北桥也能引起类似的情况.加焊哈先

网友:
我遇到过,cpu供电正常不,我的换那芯片好了

网友:
复位灯常亮好像是没复位, 楼主检查下有没有短路的, 各路电压都有没有出来

网友:
我碰到过两次,记得很清楚,我的那个板子是南桥电压低了导致复位灯闪,还有北桥电压导致的。先确定下电压肯定没有问题的话再考虑别的吧。

网友:
郁闷  我现在弄得是复位灯常亮  找不到毛病啊、、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