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触发啊 怎么解决啊!!!

楼主(2011-07-23):
板号M42G
  3M   5M  待机正常   EC   南桥晶振    按下开关 有跳变  但 BTN  没有跳变 换了EC 南桥还是不行  没有思路了

网友:
IBM的板子吧,触发信号一路加到PMH,一路加到EC,PMH收到触发后,发出AONBON电压开启信号发出PMSLPS3S4至H8S,H8S收到触发和S3S4后发出BTN给南桥

网友:
跑跑电路吧  好好研究

网友A:
南桥供电看来不正常!

网友:
IBM的板子容易断线,看看点位图来修!

网友B:
不是  是长城的变态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南桥供电看来不正常!

正常  供电都量了 没有不良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  是长城的变态板

。。这就要看电路图了,,不然不知道时序。。。

网友:
按标准时序来说,EC的工作条件满足,也就是说供电时钟复位正常,如果EC下挂有BIOS,就要确保,BIOS有供电,在待机时有CS#,低位地址和数据要有波波传送,EC收到开关键的有效触发就会发出BTN给南桥,你可以先把EC的BTN撬起,可EC上有没有跳变,要有的话,还是南桥的问题,没有的话,可能EC工作条件不满足,或者BIOS资料坏,刷个BIOS

网友:
EC的工作条件满足,也就是说供电时钟复位正常,如果EC下挂有BIOS,就要确保,BIOS有供电,在待机时有CS#,低位地址和数据要有波波传送,EC收到开关键的有效触发就会发出BTN给南桥,你可以先把EC的BTN撬起,可EC上有没有跳变,要有的话,还是南桥的问题,没有的话,可能EC工作条件不满足,或者BIOS资料坏,刷个BIOS,这个朋友说的很有道理,按照这个就行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