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6400跑电流,不亮机

楼主(2011-07-23):
客户送来的DELL6400刚开始时是开机特别慢,有的时候要一分多钟才能亮机。有的时候一个小时也不亮。重新拔插了屏线以后能每次都亮机。过了一个月客户又送来了。说是开不了机了。我上电流表开机。电流跑到1.25后回到1.00,然后就不动了。会是显卡的问题吗?请高手们指教。先谢谢了!!!

网友:
感谢浏览过的兄弟,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,我把主机拆开后,上电流表,挡内存。把其中的一条拔掉后,还是同样的毛病,无语!把它拆下,换上另一条后。居然亮机了。我的天啊。什么新鲜事都有。哈哈哈。上帝保佑啊。哈哈哈。

网友A:
这个机器显卡坏的也多

网友:
很幸运,没动显卡

网友:
其实也想动显卡了。幸运的是显卡四周全是红胶。用钩子抠不下来,用拆胶液也没能弄干净,一气之下不修了。结果重新接上后它就亮了。哈哈哈。上帝啊。真是太眷顾我了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机器显卡坏的也多

其实也想动显卡了。幸运的是显卡四周全是红胶。用钩子抠不下来,用拆胶液也没能弄干净,一气之下不修了。结果重新接上后它就亮了。哈哈哈。上帝啊。真是太眷顾我了!!!

网友:
有时的确会碰到一些想不明白的问题,只要机器能够修好,什么都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其实也想动显卡了。幸运的是显卡四周全是红胶。用钩子抠不下来,用拆胶液也没能弄干净,一气之下不修了。 ...

红胶的话,加到BGA台上,等锡珠都融了,可以直接取桥。胶可以当它不存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