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2N VID组合是否正常(急)

楼主(2011-07-23):
华硕M2N无VCORE   VCORE 对地阻值正常

查主控芯片RT9245和驱动芯片RT9603的VCC分别是5V和12V,正常。

查VID0-4电压分别是:0     1.89v     0     0     1.89v

我的问题是这个VID信号电压组合正常吗?不是应该一高一低的吗,怎么有2个0?

网友(点评):
VID组合可以对照RT9245的datsheet 上面会有VID组合的相应数据

网友:
电源IC的PDF文档应该有组合值的,你查一下就知道对不对的啊

网友(点评):
多谢,我来找找

网友A:
既然VID组合是正常的,那可能就是电源IC的工作条件还没有满足啦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既然VID组合是正常的,那可能就是电源IC的工作条件还没有满足啦

0    1.89   0    0   1.89   五个电压值中有2个0连在一起  正常吗?不是应该一低一高吗?

网友A:
再查查DVD脚是否有12V,SS脚是否为高电平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0    1.89   0    0   1.89   五个电压值中有2个0连在一起  正常吗?不是应该一低一高吗?

这个是正常的,只要组合的电压是符合CPU电压的,没有说一定就要高低高低来组合的,从你人VID组合来看此CPU的供电是1.4125V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再查查DVD脚是否有12V,SS脚是否为高电平

DVD 3.27v   ss 0

网友A:
DVD电压肯定不正常了,你查下是电阻阻值变大还是电源IC芯片有问题拉低电压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DVD电压肯定不正常了,你查下是电阻阻值变大还是电源IC芯片有问题拉低电压没有

这个电阻我拆下来测是10K欧不坏 R6  1.2K也不坏     DVD12V的话为什么不直接ATX12V连过来?夹个电阻干什么?多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