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DELL CRT 图像总是左右摆动

楼主(2011-07-23):
一台DELL CRT 图像总是左右摆动,上下没有问题,会不会是高压包坏了
DELL

网友:
一般是行同步不良,查查行振荡电路吧。看看晶振。再就是看看按键有没有漏电的,调整屏幕显示选项中有个图像水平移动的。

网友:
行部分,,可以查查它的供电,,

网友:
DELL显示器型号很多,左右摆动是什么状况,老型号一般是行相位和电源大滤波电容损坏所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