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3拆掉了IO芯片可以开机吗

楼主(2011-07-23):
如题
是可以开机呢 还是会跑28呢?
高人指点一二

网友(点评):
你说拿掉南桥可以上电还行

网友:
IO没了怎么开机

网友:
会跑4几 后期会检测IO

网友:
你说的是H8那个芯片吧,T40到T43拆了这个都可以正常触发上电

网友:
IBM架构的是PMH H8  TB一起三个组成IO功能的

网友:
拆了IO不能开机

网友:
这个问题啊!

网友(2011-09-05):
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

网友A:
不可以,基本所有机IO和南桥都参与触发。有些机BIOS不参与触发

网友:
IBMT系列的机器是把IO分成好几个芯片  你拆的是那个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可以,基本所有机IO和南桥都参与触发。有些机BIOS不参与触发

台式机器是IO,但比较不是IO的,在T4的本子是有IO和EC的,但通常都是喜欢把EC叫IO,你是不是理解错了

网友:
是不是拆的超级IO?

网友:
那不是开机是可以触发而已

网友:
三楼仁兄,后期检测IO,请问下是跑完哪里以后才到检测IO的呢,不解

网友:
如果拆了东芝TB和PMH芯片,不能开机的.你拆的是H8

网友:
  神也,拆了还可以跑28

网友:
有没有拆错芯片啊

网友:
肯定不能开机

网友:
不能开机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