梅捷SY-I5P2-L主板问题 和 RT9202问题

楼主(2011-07-23):
一块梅捷SY-I5P2-L主板,开始故障是开机开机亮一下就灭了。在开机又是一样。试拔掉4PinCPU供电。开机还是一个样。尝试按住开机键,灯亮了,但是还是一闪一闪的。怀疑是I/O坏(IT8712F-A HXS),料板上找不到同一型号的,只好试试用IT8712F-A IXS代换。可是故障还是一样,没办法了。短接绿线和黑线。开机了。不灭了。但是还是没显示,没跑码,这个时候检测内存电压是2.6V(这块板可以接一代和二代内存的)正常,检测桥供电有1.2V,但是没1.5V,只有0.5V,跑线看了一下,是通过RT9202控制输出的。测量其2脚和4脚没输出,1脚4.9V(不正常)这个应该是6V左右。检测了一下旁边的一个二极管和电容,发现没问题。会不会是RT9202坏了,就立刻换了一块。这个时候不关机了。检测1.5V出来了。继续测量1脚电压是6.39V。正常了。一阵狂喜。马上接上4Pin电源线。和上U测试。开机。亮了几秒中,没跑吗,这个时候突然关机断电了。晕死。怎么回事,又继续测量1.5V电压,又没了。靠,难道这个RT9202又坏了。这个时候发现旁边也有一个RT9202,是控制内存电压,我拆下刚才的那个RT9202,把控制内存电压的拆下来,把控制1.5V的焊上去,发现没了2.6V了,确定这个芯片又坏了。只好又把好的RT9202焊回去,开机。内存电压2.5V有了。只是控制1.5V的电压的RT6202我没再接上去。想了很久。还是换了一个好的RT9202上去,这个时候不接4Pin电源线。测试1.5V电压正常,也不会关机。一直这样点了半个小时,发现一直都很正常。这个就不明白了。难道接上U和接4Pin电源线,这个芯片就会损坏。哪位师傅解释一下??

顺便说一下,我上的U是赛扬D 2.93G,开始检测的VCore电压是1.32V。(好像也是1.23V,忘记了)感觉电源管理芯片应该没问题吧。还有那个I/O我也换回去原来的型号了

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561CR,还有两个6614ACB的14脚芯片。

网友:
开始一直不知道这个问题,都换了3个RT9202,到现在都 还是没修好。各位师傅,帮忙解决一下啊

网友:
9202是比较容易坏,我有一次也是换了三个才好

网友:
cydnwry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可是我现在不接4Pin电源线,点了一个小时都没问题,1.5V电压很正常。南桥和北桥温度很正常啊。我现在都不敢接4Pin电源线了。怕又烧了这个芯片。难道要换CPU电源管理芯片???

网友:
难道没哪位师傅帮忙解决一下啊

网友:
RT9202好像有通病   一般我都换它好的

网友:
可能是CPU这边有短路,也有可能有元件损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