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宵杀显卡(一晚的努力终于搞定)

楼主(2011-07-23):
不多说:看图。。。。
远程培训也有讲显卡,想学修显卡的,可以去远程,正所胃多一份技术,多一份收入!!

网友(2011-11-06):
有BGA确实是快捷方便,等我的店开起来了,一定的买台上上手。

网友:
可怜我不是不用BGA,而是没有BGA
修显卡不用bga,估计都是修5,6十的显卡
这一晚的努力足够出去饭店来桌了~
gpu 不用BGA返修台做,能修搞好?

网友(2011-07-23):
LZ  显卡也上BGA 啊

网友(点评):
GPU虚焊不上BGA上什么呢?土炮啊?

网友:
显卡只要会加焊,就可以修好,70%-80%了吧!!

网友(点评):
是的,是的,,所以没写字,呵呵

网友(点评):
俺们家以前机器多时就抓前台小姑娘来修显卡

网友(点评):
那前台小姑娘做bga也很厉害咯

网友(点评):
你们也太厉害了。。 一点都不知道怜香惜玉。

网友:
厉害呀!还搞通宵!

网友:
牛,你太神啦,值得向你学习。

网友:
能把加温的曲线分享下吗

网友:
   这么多的坏显卡哪搞来的啊?

网友(点评):
人家维修部的呀

网友:
楼主还厉害啊,新手膜拜

网友:
很ni  牛B 哦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,我都是土炮

网友(点评):
我也是用土炮,土炮习惯了,BGA做不来 = - =

网友:
你运气真好,我24片,BGA出4块好的

网友(点评):
你要看显存还是核心呀,,这得经验的呀,,不是靠运气的!

网友(点评):
不光是gpu啊,还有其它部分啊,维修不是上BGA就好的

网友:
我修显卡就用BGA,我怕用风枪吹不好啊。

我了吹不好,当时好,过两天就又掉下来了,早就想买BGA了,没钱那。
风枪,做好的可能性太底。
我能吹好,你信不信。。
基本吹不好,哈哈哈

网友:
远程培训也有讲显卡,想学修显卡的,可以去远程,正所胃多一份技术,多一份收入!!

网友:
NVFLASH 不管好卡坏卡都显示找不到BIOS信息,什么情况,这个程序是在本论坛下载的,NVFLASH -C是这个命令吧,基地的那本显卡书真的不错,2个小时间看完了,一下就有判定很多问题了,不是一味的做BGA了

七彩虹 6800的卡 又不是山寨的,怎么就不行的 我用的版本是5。77

网友(点评):
英文小写试试

网友(点评):
核心虚焊,要不就是bios刷成别的了。

网友A:
基地的那本显卡书  那可以买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基地的那本显卡书  那可以买?

网站不是商城吗?里边有一个淘宝店吗?直接买

网友:
按书上修一块8600GT  无显示,16对电容,好几个都是无穷大,还有几个比正常的值高6 看看电容两边都发黑了,不管了,直接上焊宝,加焊,再测量,发现结果一样,看来不是电容虚焊,不管了先上机,测量几个电压,发现都正常了,那差不多问题就出在主芯片了,返修台开的太麻烦了,直接用风枪了,按书里边光盘视频教的,风速5级,温度270 芯片左右上焊宝,4周吹,原来我都是直接返修台吹,油每次都流到金手指上,还要用酒精清麻烦死了,吹完,拿下来,再测试16对电容,原来无穷大的,正常了,原来值高的,现在正常了,上机测试,OK通过,5本书的成本回来了,这块GF 8600GT 是双256MB的 200块好卖的,成本15块钱。

再来一块7300显卡
不显,16对电容,测试无问题,上机测试,电压全OK,奇怪了,像这种情况,是不是要搞BIOS了,正好手上的写程序的软件不好用,算了,再仔细查查看吧,看看是不是少元件和断线了,板子反面很多线的红漆被刮开了,可以看到白色了,是不是断了,直接W用表,接白线两边,发现是通的,说明没断,再仔细一看,上面1位置一个电容从中间断开了,2位置电容都在板子上面翻了90度了,全换了,再检测,整个板子查一下,表面没问题了,上机测试,竟然OK了,哈哈。
手机质量不好,下次用相机拍个。

网友(点评):
7300GT那段,蒙蒙新手还可以,除了金手指那一排电容,有没有显示跟后面的贴片电容掉几个根本没关系,什么中间断了90度呀,我看那是电感吧。

网友:
1.8对地短,电容MEMORY

网友:
你摸摸显存应该发烫

网友:
看样子,我也要买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