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30屏幕上下抖动,外接显示器正常

楼主(2011-07-23):
联想G430笔记本,开机屏幕就开始上下抖动,并且上下边缘都有一条彩色的横线。

外接显示器正常,屏幕是LG的,型号是LP141WX5

请问下这种情况是屏线的问题还是屏幕本身的问题,或者是其他的问题。

我该怎么来判断故障所在呢,(手上没有匹配的屏线)

网友(点评):
G430想都不用想直接换屏就好了。。。这都是通病了

网友:
直接换屏吧,这个屏质量有问题的

网友:
是不是可以确定是屏的问题??

网友:
屏的嫌疑最大

网友:
肯定是屏的问题,看一下这个链接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23841-1-1.html

网友:
换个屏试试就知道了啊

网友:
直接换屏吧,这个屏质量有问题的,通病

网友:
兄弟  换屏吧

网友:
换屏  经常遇到  用久之后问题会扩大

网友:
这是屏幕的问题 LP的屏幕多有这个问题的 直接换屏幕就好

网友:
先换个屏换上瞅瞅不就知道,实践出真理

网友:
换屏吧兄弟,我前几天也换了一个这样的屏,毛病和你一样的。

网友:
直接换吧,我也修到一台啦,Y430  G430都是这问题,屏上下抖动,还带道道,屏换了,直接换吧,这种屏好像很贵啊

网友:
遇到过很多都是屏的问题,你可以先换个屏试试

网友:
观摩了学习了

网友:
LP的屏的通病,用了1年多就会出现。建议不要再换LP的屏

网友:
这是x5 x3的屏通病

网友:
LG的屏就这个样,容易坏,直接换屏吧

网友:
直接换屏 LG的都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