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插上,主板风扇动一下就停,无法启动,测试有好多地方短路,不知道怎么处理?

楼主(2011-07-23):
7805也有脚短路,电容也有好几个短路,那个小的1426也有脚短路,7805拆下来好的,电容也拆下来一个好的,没有头绪了,望高手帮忙!

网友:
感觉是12v短路,先把,和12v相连的件,一个一个,的拆下来,拆到不短路,为址,就可以找到这个坏件了!!!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场管短路,你拆的都没有对

网友:
你可以看看场管旁边的电容和二极管

网友:
1426拆掉 12V应该就不短了,拆掉以后记得量下1426PCB上的控制脚有无短,短的话再查,否则换了再烧噢,,

网友:
你这个是12V短路 拆一路量一路 场管短路好测的 在就是小的贴片电容

网友:
只能一个个的拆

网友:
7805中间是接地的,晕,12V短了

网友:
不该拆的拆了,该拆的没拆~~~先拆12V上管,即连着大电感的mos管

网友:
先量量桥短路了吗、在说CPU供电

网友:
拆供电线圈,看是前极极短路还是后极短路。然后再拆电容等配件。

网友:
烧坏一大片....要浪费些时间了

网友:
换显卡吧,没的修了

网友:
大短啊.一个一个的拆下来量吧.够你忙活的

网友:
插显卡短路  是不是显卡有那块短路啊

网友:
估计大芯片短路

网友:
会不会是GPU短了~

网友:
在线量,烧坏的MOS管,一般三脚都会通的!!!GPU也有短路的可能,,还有,就是显卡的阻值本身就很少很少,,别判断错误啊!!
一般来说,不会几个地方同时短路的!@!

网友:
我手上也有四个影驰的9600gso也是这样问题,,,,开始我也是一个一个拆,,最后发现是一个点容短路了,,还有2块没心情去搞,,,听说用收摸摸,或者测试电流也可以的,你试试,我等你结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