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快速知道主板那里出问题

楼主(2011-07-23):
如何快速知道主板那里出问题

网友:
这个要靠经验的。首先你要懂得主板的上电时序。分intel的和amd 的。

网友:
也就是说要到主板各功能模块要有所了解的,一般新手能马上能知道问题的所在,那就不叫新手了

网友:
用DBC卡跑代碼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看上电时序 看电流 需要经验的

网友:
LZ这个问我觉得搞笑,其实我也是菜鸟,很多东西都不懂想找个好心的师傅指点下本人QQ:376795282

网友:
LZ这个问我觉得搞笑,修电脑是一句话就能问明白的么

网友:
可目测的目测不可目测先跑个码呗!    我不信现在有人修板不跑码的!

网友:
切 闻 望问   中医的四大诊法

网友:
还是从基础学起吧

网友:
这个是要和自己知识和经验成比率了,一主板拿来能触发和不能触发是两种问题,不能触发:32.768振荡了没有,开机键电压有没有?还有要看是什么芯片组,有的I/O是不参与触发了,有专门芯片,比如MSI的MS-5-6-系列,IT8282M等等都参与触发,能触发主板有没有RST,是整板没有RST还是CPURST,整板没有RST就要考虑整板工作压有没正常?这个是最起码的,比如:VDD VTT VOCRE等等,有复位跑FF,比如:BIOS数据,CPU座到NB的AD线,PCI到SB的AD线阻值,I/O,数据总线.时钟等等问题太多了

网友:
做为一个小白,最快的办法就是问师傅

网友:
请教:VOCRE是核心电压  那么VDD和VTT分别是什么电压呀?

网友:
VCC--为直流电压。在主板上为主供电电压或一般供电电压。例如 一般电路VCC3--+3V供电。
VCC3: 3.3V  VCC25: 2.5V   VCC333: 3.3V VCC5: 5V  VCC12: 12V
VCORE: CPU核心电压(视CPU OR 电压治具而定)
VDD--只是一个通称。普通的IC电源可能+3V, +1.5V之类,例如数字电路正电压、门电路的供电等。
VDDQ--需要经过滤波的电源,稳定度要求比VDD更高,
VSS--指供电的负极,一般是0伏电压或电压参考点)
GND--地
供电电压一般都标为Vdd,VccVCORE--CPU核心电压。
VID--是CPU电压识别信号。以前的老主板有VID跳线,现在的一般没有,CUP工作电压就是由VID来定义。通过控制电源IC输出额定电压给CPU。
VTT--是参考电压(有VTT1.5V、VTT2.5V),针对不同型号的CPU有1.8V,1.5V,1.125.测量点在cpu插座旁边,有很多56 的排阻,就是它了。
VTT--是AGTL总线终端电压。
CS--片选
CAS--行选通'
RAS--列选通
sclk--串行时钟主A或SA--地址线
SYNC--串行同步:
SDATA--串行数据
VDIMM--内存槽的电源
5VSB--5V待机电源,待机电源是指电脑未开机,但插着外部电源,主板上有一部分供着电,可以做唤醒等作用的电。
3VSB--3V待机电源
主板有+5VSB,+3VSB, +3V,+5V,+12V,+5V_DUAL(USB)
SB=stand by--待机。
RESET--复位
CLK--时钟
POWER_OK OR POWER_GOOD: 3.3V或5V
VCC---模拟电路中的电源电压正端
GND---模拟电路中的电源电压的接地端
VDD---数字电路中的电源电压正端
VSS---数字电路中的电源电压接地端)
VCC:当然是主要的供电正端了
VDD:........同上........,
VCC,C=circuit ,线路的意思,指连接到一个完整电路的电源输入正端,VDD,D=device,应该说是连接到元件的意思,如:指某IC的工作电压,不排除部分IC同时接VCC、VDD
VSS:地、负电源端、公共点,
VEE同上...都有GND的意思(ground).
  也有这样理解的,VDD,接MOS管的D极,即漏极;VSS,接MOS管的S极,即源极,主板上IC里面太多CMOS器件了。VCC,接三极管的C极,集电极。VEE,接三极管的E极,发射极/
总之,我们只需要知道那是正哪是负就可以了。在一些少见的电路(器件)中,会遇到相反的情况,就不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了;
VP_P电压绝对幅值(V),比如,高中物理课本所讲到的正弦波,正半周和负半周的的电压绝对大小,用示波器看主板cpu电压管的波形时,我们看到的方波已经不是很标准的方波了,它在正方向有12V(比如),在负方向呢,会有0.5V的空间(估计是人为保留的),那么Vp_p=12.5V5
Vp:峰值电压,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,示波器就可以,如时钟波形,指波形顶点的电压值。
如果有一个标准方波信号,Vp_p=Vp,如果是一个连续正负方向的方波,Vp_P=2VP
Vref:有两点作用,1、数字电路,就是逻辑参考用的,如cpu、chipset、内存等上面都有Vref引入,就靠它来参考判断信号电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。2、模拟电路,模拟量上控制一些功能,IO对主板电压的监测、稳压电路上的

Vcore:核心电压,cpu用的,北桥也用,还有好多地方需要引入这个电压
VCC:C=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,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;
VDD:D=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,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;
VSS:S=series 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,通常指电路公共接地端电压。
二、说明
1、对于数字电路来说,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,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(通常Vcc>Vdd),VSS是接地点。
2、有些IC既有VDD引脚又有VCC引脚,说明这种器件自身带有电压转换功能
3、在场效应管(或COMS器件)中,VDD为漏极,VSS为源极,VDD和VSS指的是元件引脚,而不表示供电电压。
4、一般来说VCC=模拟电源,VDD=数字电源,VSS=数字地,VEE=负电源:  i
另外一种解释
Vcc和Vdd是器件的电源端。Vcc是双极器件的正,Vdd多半是单级器件的正。下标可以理解为NPN晶体管的集电极C,和PMOS or NMOS场效应管的漏极D。同样你可在电路图中看见Vee和Vss,含义一样。因为主流芯片结构是硅NPN所以Vcc通常是正。如果用PNP结构Vcc就为负了。荐义选用芯片时一定要看清电气参数
        Vcc 来源于集电极电源电压, Collector Voltage, 一般用于双极型晶体管, PNP 管时为负电源电压, 有时也标成 -Vcc, NPN 管时为正电压
        Vdd 来源于漏极电源电压, Drain Voltage, 用于 MOS 晶体管电路, 一般指正电源. 因为很少单独用 PMOS 晶体管, 所以在 CMOS 电路中 Vdd 经常接在 PMOS 管的源极上.
        Vss 源极电源电压, 在 CMOS 电路中指负电源, 在单电源时指零伏或接地.
        Vee 发射极电源电压, Emitter Voltage, 一般用于 ECL 电路的负电源电压
        Vbb 基极电源电压, 用于双极晶体管的共基电路.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436349这里面讲了很清楚

网友:
这要看你什么情况。。。。。